哪位高手能破解2003系统的密码

楼主(2012-07-08):
window2003系统管理员密码忘记了该怎么解锁 用了ghost光盘里的win2k xp密码破解提示没有发现sam  格式是ntfs   提示cannt load

网友:
XP或者2003的管理员密码应该都在c:\windows\system32\config\的SAM文件里面记载,如果手头没有工具软件的话,可用PE盘引导进入C盘,以相同系统无密码的SAM文件代替试试,记得先要备份原SAM文件。

网友:
如果你的2003是AD域 是无法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管理号administrator 密码了 。真的没有办法破解了吗?

你登录画面是有用户名 密码 和 登录到  三个选框 吧!!!

网友:
ghost xp盘里有个工具,可以清除密码。

网友:
直接进PE里破解吧。。

网友(2012-11-23):
如果是域环境的电脑 破解不能用pe光盘来破 那样没用,用微软的相关命令 一样有办法破解域环境下administrator的密码

网友:
现在XP光盘里有的破这一个先像,怎么能没有呢

网友:
用老毛桃PE 可以清除系统密码

网友(2013-03-08):
用pe破解看看可以吗

网友:
现在光盘和U盘系统都支持破解2K3的密码呀,不能用吗?

网友:
近pe破解里面有工具

网友:
用PE系统,有破解电脑开机密码的

网友:
方法还是有的

网友:
破解,只要密码强度足够是只能群举,基本无解。
直接替换sam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