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独显跑单0

楼主(2012-07-08):
手上有台IBM T43独显客户拿来时是无待机,拆开机器后看到南桥被别人干过,先量下3V  5V发现都为0欧,短路了,二话不说把南桥取下来,插上电源【可调电流表】 有待机了,于是触发看看,可触发,南桥坏了,后找个南桥做上去触发,跑单0电流到0.7左右,去下CPU也是一样不会掉电,郁闷,心想是不是显卡问题哦,以前有遇到这类问题【基于别人做过南桥想必显卡可能爆珠,有很多这类情况】于是仔细看看下那颗旁边,有发现,显卡旁边有一粒锡珠,心想可能是显卡问题,就此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各位有意见的提个意见,没意见的给个支持,在此谢过。。。

网友:
弄个诊断卡看跑不跑码。

网友:
很难说 有可能

网友:
今天把显卡取下来了,还是单0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