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的板子求助。

楼主(2012-07-08):
前几天接到个机子,是E40的机子,I3独显,用户反应是网卡问题,机子没有其他问题,自己感觉是小问题,以为换个网卡芯片就会好了,于是接了下来。TB到了网卡后,就拆机准备换网卡,网卡芯片是RTL8111DL,换完之后不认,自己又测了一下,开始以为只要为LAN_VCC供电就是正常的,后来发现不是,LAN_DVDD12v其实也是供电脚,不是芯片产生的电压。最后在经过多次焊接以后,终于正常了,开机也看到了网卡信息,以为好了,心中大喜,但谁知道乐极生悲,装上硬盘进系统进到WIN7的四色标出来后就掉电了,开始还是以为是过热保护,看了下背面的CPU散热跟显卡,发现显卡的两个螺丝没拧下去,最后装好后再通电,电流正常跳变,以为要出LOGO的时候电流还往上窜,升到了4A左右,意识到不对就关了电源,仔细检查了下,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东西,于是再上电,电流只跳到1.9就不跳了,上诊断卡跳C0,不懂什么意思,反复试了下,才知道板子给我搞坏了,于是拆网卡,没效果,清CMOS,没效果,刷BIOS 没效果,最后想到外接了下,屏上全是没有图像的黑白点点。到论坛里转了一圈,没有结果,心想,要不加焊下显卡吧,一加焊就更坏了,显卡边上多了一粒小锡球,还没意识到这是爆球,电流上到0.6就掉电,后来百度才知道显卡上灌胶了,TB上看了一圈,E40的板子贵得黑人,没办法,还决定搞下去,贴锡纸,上BGA,下温265,上温220,红外100,温度到了推了下,不动,等了30秒,决定用镊子挑挑看,还算好的,挑起来只有3个点露铜,拖平芯片上的胶,主板上的胶,清洗,洗完上焊膏,过锡,露铜点上锡了,植球后上BGA,又看到显卡芯片上的电容掉了几个,没办法就找个个ATI的显卡芯片上的电容换了上去,最后回焊,完成后再试,电流跳到0.4就掉电,心中大凉啊,对照着图纸测了下,3V,5VSUS都出来了,1.5VSUS没有,最后查到内存供电芯片上,1.5V没出来。手头又没这个芯片,也是不敢修了,于是发到TB北京一家修主板的修,那个人搞了2天都没结果,最后说显卡对地短路,修不好了,不想修。我想请大家帮帮我,我哪些地方出的问题。还有,有没有哪家在湖北附近的高手能搞定的,请留个言或给我发个消息,350以下都可以的,本人初学维修,给人打工,实在是不能赔太多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 你 这个搞的 太乱了,估计修起来够呛

网友:
发到北京哪里?本本联盟?我一个本不跑码,修了几个月都还没修好,我自己的机器,什么都没动,一修机起,哎,所托非人,还敢保证100%......

网友:
二次维修不好修啊!除非价钱很高

网友:
不是二修,是三修.
从他说的情况看,就不会只是一个问题了,网卡坏的,显卡现在也不保了,还有内存电压部分

网友:
难道真的要赔块板子啊,大半个月工资就没了

网友:
我也是自学,下次拿不准的不要乱动!及使动了,自己也有把握还原才动呀!如不能还原坚决不能动的啊!

网友A:
估计显存也暴锡了

网友:
J简直是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显存也暴锡了

这个怎么看啊,显存的缝太密了,根本观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