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清华同方超锐V415OC本开机所有指示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2-07-08):
今接修一款清华同方超锐V415OC本本,开机指示灯不停闪烁,待机电流正常0.01,待机3.3V 5V正常,开机电流0.01---0.28A不停地循环,CPU风扇不转,机器个单元供电没有启动,电感也无短路,问各位行家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
下个时序图一步步查看那个电压没有

网友:
经过认真检查发现,IO上面有三个脚发黑,拖焊后,开机正常,上屏点亮正常。宣告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