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 热机后 黑屏 背灯亮 无显示

楼主(2012-07-08):
一台联想D185WD显示器, 工作一小时左右后,电源灯正常, 背灯亮, 屏幕无显示,求帮助!

网友:
查看驱动板的 供电和屏的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驱动板问题 看看驱动板有没有1.8V

网友:
用通用版试试先把问题定位再具体解决。

网友:
你换个屏试,如果还是黑那应该是主芯片供电电压低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驱动板上的图片处理芯片热稳定性差。换之

网友:
感觉平的问题大

网友:
已经解决,是驱动板的问题、1.8V、3.3V、5V电压都有,换通用板后故障消失

网友:
用点屏套件测试屏,区分是屏还是驱动板,逐步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