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不触发

楼主(2012-07-08):
碰到一块V星P43NEO-F主板出现不触发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IO换了BIOS刷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短接电源开机针主板启动但不开机,再按开机键主板启动进系统一切正常,从启也正常就是关机再开就不启动了

网友:
仔细量下有可能有信号空銲了

网友:
V星一般都有个开机芯片的MS什么 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典型的电源老化造成的!

网友:
查查开机的5+2条件,肯定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是待机供电3.3V不正常,有个7706U8输出电压低,换了一个还是输出低,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抽发的刷BIOS第一次听说啊。。。

很多机子bios都参与触发的

网友:
上图详细点啊 这样提供太少 难分析

网友:
南桥是不是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