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aid 1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我用sil 3132raid卡,两块wd 500G 硬盘组了raid 1, 可能由于非正常关机,现在出现开机出现提示:“RAID1 set is in Sync state – an improper shutdown has been deteced so a rebuild will occur to ensuure data integrity”

请教一下如何去除这个提示,现在的raid 1 是否安全????

网友:
怎么这么大个论坛就没有热心的朋友吗?高手都在潜水吗

网友:
如果,不能自动修复的话,最好是备份出数据,重新组建。

网友:
上而英文的意思是不是,raid 1还是在线的,只是有一次意外断电,不过现在做不了rebuild,

网友:
是的,意思是因为意外断电,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