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座子重植 搞砸了。。。

楼主(2012-07-08):
775针的座子,本来是贴片的,一个阵脚掉了。于是决定重植。
上bga,拆下旧座子。把焊盘拖干净。
从废板上拆了个座子,是针脚的。整整齐齐的。没有歪掉的针。
于是上bga,温度到了。锡都融化了,可是放上去的座子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上温度205度,下温度215度。
折腾了几次,不小心听到叱的一声,原来电容漏液了,吓了一下,手一抖,
座子掉了,决定停手,这样不是办法啊。
请高手出个招,你们是怎么重植775座子的呢?
难道把焊盘上的锡用针挑掉,然后预先把座子放进去??
估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功了、。。
给点意见吧??

网友:
不就是一个775嘛,挣钱的路子多了,何必这么为难自己。

网友(点评):
事实上不只一个775座啊,遇到的有20多个775座呢。 不过你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还没尝试过,不过感觉是温度低了吧,775座子下有大面积的铜箔,热量散掉了。。。

网友:
楼主的说法,读起来起来好像是针脚的座子(不是BGA的座子),针脚的座子用锡炉不是很容易吗?
一个针脚掉了,拔一根针脚焊上就不行?本人不明白。

网友(2012-08-24):
不是很明白,同意楼主

网友(2012-07-08):
775座子没成功过  虽然BGA做的多  但是基本都是显卡 和南桥  座子很少修  本人土炮

网友A:
LZ说原来是BGA的座子,用一个带针脚的座子往下按,怎么也按不下去。

网友:
好象是这个意思,无针脚的BGA座子,能用用针脚的座子吗,整死也安不上啊,

网友:
楼主好牛B以前是BGA的座子,你安一个针脚的座子上去。。。。。。。。

网友:
买一个换上不就行了,都像你这样搞,自己累死,人家卖座子的也饿死。兄弟,社会分工,一根针一分钱,你再会过日子,也用不着自己磨的。

网友B:
完了,我以为可以通用的。锡在上面,感觉是有孔的。

网友(点评):
为啥不看看板子背面呢?有凭空想象的吗?

网友(点评):
你太nb了。。。

网友:
倒,座子本身就不一样,再者温度也太低了!这样你能焊上去?

网友:
应该还可以再试试的。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精神 赞一个

网友:
脚太多,几个对不准的就放不进去咧,估计是这样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2012-08-18):
引用 网友A:
LZ说原来是BGA的座子,用一个带针脚的座子往下按,怎么也按不下去。

看到这,又拐回去看楼主的帖子,果然是这样子的,1980真细心。
这样看来,楼主有点异想天开了哦

网友:
只能说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原来是BGA的座,现在换成带针脚的座,主板上的孔加热了一按就通,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我以为可以通用的。锡在上面,感觉是有孔的。

真服气了!

网友:
好像搞不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