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83320G 电路不工作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08):
W83320G  IC 第二脚,第三脚,有5.17V供电,11脚 BOOT 只有5.07V  9脚REF 电压为0V 6脚SS为0V 7脚comp有1.22V 10 脚BG-REF为1.11V   然后内存1.8V不产生,1.8V对地阻值为20欧,下是图 由于手里面没此芯片,所以无法换IC,大家帮我参考一下子是不是此IC坏,还是其它条件不足而造成IC不工作?

网友:
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1.8V对地是不是偏低了 所以造成芯片反馈保护

网友:
这图看起来一般。我修这个一般全靠蒙了。

网友:
还是在网上订个回家吧,换这个好换。

网友:
目测   芯片应该是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个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