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高压板

楼主(2012-07-08):
IBM X200暗屏,发现高压条上灯管接口处(图片中红色圈起来位置)的一个白色元器件,好像是保险,不通!谁量过的,能告诉小弟一下吗?不敢用线直接连,怕不是保险。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吧

网友:
那这个是什么啊?谁量过的,能告诉我下吗?

网友:
是高压电容吧

网友:
一般保险都在高压条的前面吧,白色的是高压电容因为边上是升压器

网友:
你看下 一端接地不丫

网友:
你没有撕开塑料纸看看它下面的标志吗?是F不是

网友:
那是个电容

网友:
电容那么好找你不可能都测不出来吧

网友:
不是保险呀

网友:
那是高压电容呀

网友:
别做傻事呀  是升压电容  用导线连接了你就看着高压板冒烟吧

网友:
  那是屏高压线的电容,那里是保险啊,保险是高压到屏线接口处的,

网友:
高压电容呀,保护怎么可以有高压后面

网友:
保险肯定接在供电回路中,跑下线路。

网友:
谁有这高压的定义

网友:
这个肯定不通啦
所有的高压都是不通的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一般都是在前面的,可是在后面的也有!光这样看图片是看不出来的,最好的方法是实际测量下!~

网友:
不是保险,这个机器很多是休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