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10 示波器 不通电了,求这个元件是啥?

楼主(2012-07-08):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不通电了,查了下 ,大电容上无电压,桥堆是好的,应该是保险坏了,但是找了好久 就是找不到 那个是保险,上面也没标示。看到个东西 好似是保险的,不过样子 没见过。这个东西的位置在一边连接 桥堆的第一脚,一边在大电容的负极

网友:
电路板上标的丝印看一下。

如果保险真的坏了,要往后查,不能直接换。

网友:
丝印上面 没写 啥都没有 这个东西是补在PCB的背面的

网友:
这东西 不怎么会修比普通电源复杂多了

网友:
没见过,不过在有线电视放大器上好像有,不过那个是放电用的,类似压敏电阻作用.保险一般都串在AC输入端,整流后到电容都是缓冲器件,

网友(点评):
他旁边就连接了个压敏电阻。。这个家伙是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好像是一个脉冲放电的吧,投影机高压板上有这个东西

网友:
烧鸡 看猴急有短路没啊

网友(点评):
怎么烧哦!不会 呵呵

网友:
电压 调低点 慢慢烧 吧 有的是烧不出的哦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220V进去的,请问如何烧?

网友:
自己跑下线就明了,+300V没电压很好查啊,没短路的用灯泡代替保险,这么就不怕炸东西了,前提是取消掉110V转换电路.

网友:
桥堆第一脚一般正极 此管应该是个放电管  两极不通为正常 拆掉无碍

网友:
谢谢指点~

网友:
求科普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高手高手,会修示波器了,这不像保险

网友(点评):
不会修啊 拆开后 看都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是放电管吧。

防雷 气体放电管

网友:
不清楚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同意楼主说法。值的大家参考

网友:
桥堆1脚是正极,那这个管就是直接直接接在正负极的了,这样就是过压保护元件,拆掉也可以的,你的是有其他问题,先从电源次级查起吧

网友:
这个是避雷用的,正常是开路的,故障时导通,保险烧毁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一般通信、有线放大器等里面都见其踪影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保险,应该属于压敏电阻之类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