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故障,请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12-07-08):
开机不正常,无复位,无法进入bios界面,短接的主板针脚也是和标示不对头,开机后短接也无法关机,关键问题是短接可以开机的针脚根本不是主板上注明的开机针脚,我想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但是又觉得不靠谱,关键是我没有刷bios的编程器,我想买一个,在淘宝上看到有两三百的,评论也还是不错,但是看了论坛各位师傅介绍,还是要买一千多的西特尔,我也不知道两者出了价格上区别大,功能和使用上区别大吗?请各位师傅指点我一下!

hjq
这板子开机针就是黄色这2个,没有什么"牛"的啊.复位针是下面深蓝色的这2个.

网友:
就买个三百多的就可以了,一般华硕的主板建议平刷bios,版本不是越高越好,我估计你桥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想着怕和BIOS无关,bios有问题不可能把开机脚针改变了的!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看,有可能IO有问题

网友:
我都遇到很多这些了

网友:
跟IO或南桥游关啊

网友:
大家也都是猜测,还需要楼主自己下功夫呀!

网友:
你进BIOS把软驱屏蔽了 然后把硬盘弄在第一启动 试试

网友:
进不了BIOS啊

网友:
倒,绕了天大的圈子,换根内存就OK了,但是复位脚针短接无效啊!

网友:
无复位还能点亮?真是服了。

网友:
修过BIOS芯片的出问题 会有此故障

网友:
    去。。。  什么呀?

网友:
像bios问题,刷一下看看维修人员要备编程器才是.

网友:
内存坏了。

网友:
这板的开机针是有些另类,和板上丝印也不符。 不过,和说明书是一致的。

网友:
搞半天是主板印刷错误呀,怎么会这样,不会是山寨板吧!

网友:
我修ASUS主板多年了。可以100%确定是BIOS问题。。。换BIOS就会好

网友:
还补一个。,你这个主板。我这连点位图。原工厂测试系统,都有。。这个板我修过M2N-MX的/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换内存,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