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2.5的80G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2012-07-08):
问题是这样的,接到客户拿来的时候,昨晚本来好好的。早上开机就出现问题的,情况大概是:卡在BIOS画面,进不了BIOS。
然后硬盘通电的时候,听到声音好像是卡磁头一样,敲盘卡了2下就不转了。请问这个是硬盘主板坏还是磁头坏

网友:
应该是卡磁头了,有板的话建设换个板试试,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硬盘坏了。外挂在可移动硬盘盒上放在电脑上还能人得到吗? 认不到,那就直接建议顾客换一个全新的吧。

网友:
西数的黑盘换板的成功率很低,伙计小心啊! 这儿还有一张购进的盘板,换后换BIOS芯片敲盘,没整成……汗!!!

网友:
没搞头 容量小

网友:
试试摘下硬盘,看是不是还是卡在BIOS画面,如果不卡了就说明是硬盘挂了。

网友A:
我们这30块能买一个,丢了吧,别费劲了。

在哪里买这么便宜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30块能买一个,丢了吧,别费劲了。

30块能买个80G硬盘?你是那里的?

网友B:
开盘通电,卡磁头断电、强行拨回去再通电不要刮伤盘片、不要进灰尘,如果好了。装盘测试。我前天干了一块250G。目前使用用没出问题

网友:
30块 只能买块硬盘上的电路板吧?

网友:
找罗工啊,他会告诉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30块能买一个,丢了吧,别费劲了。

我到你哪买几个.

网友:
极有可能是硬盘电路板的问题,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再把BIOS芯片对换下,祝你成功!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再把BIOS芯片对换下”,解释一下,把坏板上的BIOS芯片换到好板上,注意芯片的方向,以前修过几块盘,成功100%

网友:
你先要确定,听听声音是不是磁头卡死了,如果是开下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盘通电,卡磁头断电、强行拨回去再通电不要刮伤盘片、不要进灰尘,如果好了。装盘测试。我前天干了一块25 ...

这个绝对可行~!非常之好~!

网友:
80.j价值部高。160你再考虑吧

网友:
WD的固件有问题也可能桥头2下的

网友:
不知道硬盘是否能正常转动,卡磁头的声音是怎么辨别出来的。把盘接MHDD看看能否正常认到板,如果,不能认到板,就说明板坏了,就要换板。
能正确认到板,硬盘转动正常,就要看固件或者磁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30块能买一个,丢了吧,别费劲了。
30块能买到?那里的那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