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41P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一台T41P,有待机,不加电,我稍微吹了一下TB6250就能正常开机,但是一凉了就不行了,换TB6250还是一样,不知道哪位高手见过这个故障,哪里的原因?
原因
问题

网友:
应该是附近有电容电阻变质吧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性能不良、也有可能是芯片周边的元器件性能不良。也有可能是主板夹层出了问题。

网友:
6250我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62501周围的电阻 还有穿孔都测量一下看看有断线或者电阻变质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