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联想L193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一台联想L193的宽屏,开机正常,调到75HZ还算正常,但是如果调到60HZ就会上下抖动闪得很厉害,然后黑掉,插别的灯管,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高压板呢,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见过是60不黑调到70就黑,后来搞好了。你这个问题可能是信号不同步引起的,你刷个软体试试。

网友:
是的,重新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重新写程序试试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