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BP电源5VSB电压波动故障

楼主(2012-07-08):
航嘉HK400-55BP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可以转,接到电脑上不开机,CPU风扇时转时停。测量发现绿线电压跳动在0.5V-2V之间,5VSB电压也在0.5V-3V间波动。经查为5VSB整流二极管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工作所至

此二极管在板上是两只并联工作

网友:
5VSB整流二极管拍出来看看啥型号?

网友:
新手多的啊,我也是啊,不知道那个管子哦!就差这个图片了。

网友:
转拍正面的图片瞧瞧吧

网友: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A:
有两个啊,应该是给TL494的12脚供电的那一个吧。
另一个是+5VSB的。
看来二极管损坏的通病是产生的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
楼主单手抓笔的姿势很帅的说,哈哈,昨天修一个航嘉也是这个故障,待机OK,上主板不开机。

网友(2015-02-23):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啊,应该是给TL494的12脚供电的那一个吧。
另一个是+5VSB的。
看来二极管损坏的通病是产生的电压波 ...

嗯,二极管损坏会失去本身整流作用,你说的电压波动应该是在本身负极可以测量到,其本身负极还要连接滤波电容才能输出平稳的5VSB电压。

网友:
二极管 都 短路了   还能有 5v输出      应该不会i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