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无图纸修IBM品牌机板一例

楼主(2012-07-08):
今天来一个IMB板,915G,板很脏,检测为不上电。好了,不多说了,开始修吧。
先让徒弟把板子打理干净,着重清理南桥。
清理后总算干净些了

完了后,接上电源,用示波器一点COMS跳线竟无电压,点下晶振无波形,但却发现有电压。到此,觉得此板与一般的板有点不太一样了(一般都是COMS跳线有电压后,晶振两脚才有电压而起振,才有波形),加上一块CMOS电池后CMOS跳线有电压,好了,这时CMOS跳线虽然有电压了,但为什么不加电池就没电压呢?心中有些不顺,于是决定先解决这个情况再说!呵呵,这就要跑线路喽!

蜂鸣档先从COMS跳线柱出发,先到一个103,又到一个103,来到了双二极管输出端,又从输入顺着细密的线来到板子的IDE槽旁的小孔,再来到板子的背面,哎真是“翻山越岭”呀,终于来到板子的正面,一看,这不是CPU座下吗?有点不可思议,再一跑,直通CPU座的 AL2 针。好了,到此,此板的COMS线路大体可以知道了,如下图:可以明确一点的是:不上电就无CMOS电压。呵呵,这可是与常规不一样的吧,汗,最后竟然得到这么个结果。好了,下一步就看32.768晶振了,只要起振,此板也许就OK了。自己画了个草图

于是上一个电池,晕,晶振不起振,于是随手换个晶振,还是不起振,呵呵,不怕和我较劲,再来一对谐振电容,OK,起振了。

打开开关,呵呵,终于加电了!上CPU,好了,跑到E2,E3了,上内存,一路38……,亮。

于是把主板底座上好,CPU风扇压好,再加电点一次,此时竟然不复位,这可是马上就要给客户的呀,一测电压时钟正常,好,上BGA加焊座,再下来一点电,一路OK,上底座,再点,亮。OK,到此修复。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IBM 台式机的吗

网友:
楼主。跑线方法用错了的话。得出的结论你自己也解释不了。让新手看的话。会更晕哦!
建议不要用那种跑线方法!

网友:
呵呵,我是倒着跑的,线路还算比较简洁,谢谢提醒

网友A:
COMS最后有电压了吗? 怎么解决COMS没电压的呢?

网友:
这板修了4个  有两个是座子问题    座子很容易坏   发热也大

网友B:
这个板是一体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最后有电压了吗? 怎么解决COMS没电压的呢?

最后有电压了,加电正常后就有电压

网友:
是准系统,以前看MSI 有代工

网友:
我今天下午修了个外观跟这个很像但是IBM 946的   不跑码  用灯座测了下有10几个不亮   按压座子和北桥都会再亮几个   后来加焊北桥  就可以亮机了  最好不是座子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一体机的吧

不是,是台式机

网友:
座子不是太好搞呀,

网友:
晶振是不太容易坏的,多半是南桥不良

网友:
没修改这种的

网友:
品牌机主板都比较特殊吧

网友:
呵呵又积累了一条经验  看来台机CPU座也是爱开焊的啊

网友(2012-09-06):
这主板运气不好可能要返修的个  问题还是不通电  我修了很多这种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好的 用不了多久又不通电了  后来还是换了南桥好的。你南桥又弄脏,小心。。

网友:
这主板CPU座虚焊的我都修了好多个了,也是加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