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型号的 芯片发一个给我

楼主(2012-07-08):
这个是LED 屏上的 ! 这个好像不太清晰! 型号: DW=CA  K18   !  谁有这个给我发一个!  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好多型号的都有啊DW的前缀都能用,好像是LED屏上用的吧

网友:
我找找看吧!!!!

网友A:
  因为以前修过LED屏暗的毛病,家里几十片碎屏都扫了一遍

网友:
没仔细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以前修过LED屏暗的毛病,家里几十片碎屏都扫了一遍

0.0.0.0.0.0

网友:
给你找找看

网友B:
这应该是LED屏上的升压芯片吧、你的LED是不是暗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LED屏上的升压芯片吧、你的LED是不是暗屏?

是的 暗屏!  被电源烧坏了!

网友D:
Rictech 公司的芯片,现在基本上都用代码了,到这个地址下载一个代码查询表。查查看看这芯片。淘宝上应该有卖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855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1962

网友:
引用 网友D:
Rictech 公司的芯片,现在基本上都用代码了,到这个地址下载一个代码查询表。查查看看这芯片。淘宝上应该有 ...

下载了!  但是,好像么有是的 !    在淘宝上找不到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暗屏!  被电源烧坏了!

淘宝上几乎买不到、你只能在其它的屏上面找相同的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有呢!

网友E:
旧屏找找i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旧屏找找i看吧

0.0.0.0

网友F:
    dw=ca   那是芯片代号来的      如果确定是芯片有问题就只能上TB买一个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dw=ca   那是芯片代号来的      如果确定是芯片有问题就只能上TB买一个咯!

不知道  代号是多少!   咋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