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开机电流大怎样修

楼主(2012-07-08):
待机0.01A , 开机电流立即跳到1.5A , 然后大约在1.5A~1.7A左右 跳变. 无显示 .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 拆下内存时,白色指示灯会闪烁3下 . 请教各位该查哪方面 ?

网友:
谢谢回复. 外接有显示就好了 , 可惜还是没显示 .

网友:
直接跳大电流不掉电证明各支路供电都出来了,有想过刷BIOS没 >?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显卡或刷BIOS

网友:
据统计,正常的笔记本电脑,不接电池的话,触发到正常进入系统,电流有5到8下的跳变(1.5A到1.6A这样跳的不算在内),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没有抓到BIOS(CPU没有与BIOS进行数据交换),或者没有跑CPU、内存……

网友:
515的机器跑到这个电流也不能算是大电流吧,首先是测量大电感的电压情况看是否有异常,摸一下网卡,声卡,PC卡等外设的芯片是否有过热的情况,以上情况排除后
第一步是裸板后用风枪吹一下北桥芯片,冷却后再试下看是否有跳变了(AMD北桥出问题的太多了,而且还大都是核心虚焊)
第二步是更换CPU
第三步是刷BIOS
如果以上三种方式都无效,这板就得花点功夫了
同意楼主:
4.0
我是个小兵、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回复 ,我慢慢查下 , 有新情况再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