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电源芯片这类小而且引脚短的芯片

楼主(2012-07-08):
       总结点自己的经验,希望高手不要见笑,个人偏向于用风枪,因为这类芯片引脚短,用烙铁焊不方便,容易连脚多,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好下手。
      拆下芯片后,视情况焊盘上要加少量锡,这个可以用烙铁拖一遍,芯片引脚简单用烙铁处理下,然后在焊盘上多涂点焊油,再把芯片放在板上对准,(加油有两个好处,第一芯片对准后,你松手了,它也不会轻易移动,第二后期如果没焊好,用烙铁补锡时方便处理多余的锡)用镊子轻按住,用风枪快速在芯片周围加热,看到锡发亮时,仔细快速观察有无没对准,如有可以轻轻移动芯片使其归位,然后关闭风枪,仔细检查有无虚焊的脚或是有连锡的脚,如有再用烙铁来处理。完毕之后再用洗板水将焊接之处擦干净,使其美观。

网友:
这加锡最好别按了,加适当的可以按,但多一点点后一按就成短路咯,这类小芯片一般我都不按,吹完便是.

网友:
板上涂点焊膏这个点子不错

网友:
大家你心得学习了!

网友:
我都是烙铁拖锡,但是不能大力否则脚就会歪粘连!!多锡了就拿吸锡线一吸就干净了,在天那水洗洗  干净 检查没短路上电

网友:
关键点就在于处理好焊盘和芯片的上锡,剩下的都是很简单了

网友:
类似ISL6566的封装...拆出来后..请不要在中间加锡

网友:
对中间可以不用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