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DLP-300A 烧12v整流2极管,求思路

楼主(2012-07-08):
一个多彩DLP-300A ,风扇不转,有些电容鼓包,都换之,测得12整流2极管SBL2040击穿
用SBL2045换,短接绿线,风扇转,各电压正常,接上主板一试,主板灯一亮就灭了,拆下再测,刚换上
SBL2045又坏,换的电容都是新电容,拆下测了刚换的12v的滤波电容,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确定是12V的复合二极管吗?!!楼主也太没常识了,12V的整流管多用耐压200V-150V的1620CT之类的高压整流管,你用SBL2045、它只有45V耐压(多用在5V、3.3V的整流上),怎能不烧呢??
同意楼主:
0.0
wen110jian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是"接上主板一试"后烧掉的,不妨换张主板看看是不是主板12V短路.

网友:
有没有搞错+12V是用快恢复二极管,耐压100V,SBL2045是肖特基二极管才45V,不烧才怪呢?

网友:
看了各位回复,手头只有一个er1602ct,换上它,风扇转了,不敢加
主板,各位看看能行吗?
雷动九天
你确定主板没问题?

网友:
主板12V有短路吧,SBL2045应该能用的,参考一下3楼的意见换个主板试一下

网友:
换了er1602ct,运行良好,谢谢各位了。主要是新手啊,基本问题好多不懂啊

网友:
每天都能在论坛有收获,就是论坛的价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