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主板维修一触发诊断卡就显示D0

楼主(2012-07-09):
华硕M2V-TVM主板维修一触发主板诊断卡就显示D0.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你把内存取下,如果还是D0的话就是cpu不过了,摸下cpu的温度,或者换个cpu再试,观察主板有无复位

网友A:
一般我是这样修的!1、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腐蚀,短线,掉件,电容有没有爆浆漏液的!2、查全板电压、参考及偏值!3、查时钟和复位!4、各主要供电及USB等接口对地值大小是否正常!5、查板载的声卡网卡及板载的PCI设备!6、上假负载测量CPUPG及CPURST,VTTPWRGOOD!6、刷BIOS换U试试换I/O试试!7、再不行就得考虑南北桥及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专业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 开机诊断卡不跑  但是CPU有发热  BIOS也刷了   请教

网友:
按他的方法去做,99%的板都能修上。

网友:
这种班子D0时候南桥。。。搞桥吧

网友(点评):
遇到过这种问题,结果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是这样修的!1、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腐蚀,短线,掉件,电容有没有爆浆漏液的!2、查全板电压、参考及偏 ...

写的够细,赞

感觉一般多是内存方面及CPU座问题居多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华硕主板跑D0--的,回头压CPU座试试

网友:
就这样说谁能给你答案啊!如果这样我看你就只有换板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