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上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7-09):
一片L-VK8M890G(M2VLE-RH ASSEMLE)主板,开机后CPU风扇在转动~CPU也是好的~就是点不亮。用诊断卡诊断结果是9D`。CPU换过了~也是一样点不亮。刚刚不知道怎么的又点亮了一下~装到机箱上又不亮了~请问是不是CPU虚焊了?

网友:
请问诊断卡跑过了几个码,诊断卡跑的是过程,不是直接看结果的,是不是cpu虚焊了,一般bga封装的容易虚焊,如果是bga封装的,用力压住风扇看看

网友:
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跑9D是CPU的问题,你换个U试试。

网友:
北桥周围的电容没事吧,?要是没事就先刷个BIOS,再不行就加焊cpu座子,

网友:
CPU换过了。跑码过程中,9D~我无意中~有一下我接上电源~点亮了主板~我怀疑是CPU虚焊~

网友:
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CPU底座的问题。

网友:
压CPU座。压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