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后内置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2-07-09):
用WindowsXP安装版安装过两台笔记,安装好后启动,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插上低音炮就有声音。第一部重装系统能进入系统,内置喇叭是有声音的,第二台是重装前进不了系统。不知道为何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是否要设定什么地方?

网友:
驱动不对或者喇叭坏了

网友:
XP下的驱动会难搞一些,如果你的是HP的笔记本装XP的话,声音不正常是经常见的。要么上官方找驱动,要么找专用的XP系统来装。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HP的机器装XP系统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实在不行你可以去HP的官网里的论坛看看有没决绝途径!百度一下试试也行!

网友:
驱动不对吧,笔记本驱动比较麻烦,去官网下

网友:
IDT的声卡要打声卡补丁。。

网友:
HP compaq presario v3000 机.

网友:
用这个系统试试,我用过能用,但有不少插件,装好后一定要清理下。
惠普笔记本XP系统和惠普台式机ghost_xp_sp3预装系统V2011.08

http://www.xitonghome.com/soft/html/15983.html

网友:
个人感觉驱动的问题大,看看声卡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也是没有声音、后来客户来拿的时候他说这喇叭以前就坏了、、哈哈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换个系统 实在没办法就问问以前有声音没是不是拆过机小喇叭排线没插

网友:
建议最好去官网下载适合系统版本的驱动

网友:
外置正常,驱动问题基本排除。感觉是内置喇叭线路有问题

网友:
重新装了好多次,没有出现过

网友(2012-09-26):
外置有声音的话,驱动应该没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内置喇叭的问题,拆开看下就知道。

网友:
多半都是驱动坏了

网友:
查看BIOS 关闭了声卡 没   下uaa总线驱动

网友:
hp的机子,装声卡前有个声卡补丁的,有顺序的,错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的

网友:
驱动 驱动 光盘里免驱动重装

网友:
换个系统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驱动不对,装驱动,XP版本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