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打显卡驱动就停在LOGO画面上

楼主(2012-07-09):
1台联想Y450的笔记本,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进系统,但一装 显卡驱动滚动条走二圈就停在LOGO画面上,进安全模式里把显卡驱动卸载就可以进系统  ,官网的驱动也都是试过了 ,显卡型号是N10P-GS-A2  ,XP系统和WIN7系统都装过,还是一样, 所以先问问各位老师,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卡坏了  拜托了!

网友(点评):
果敢换显卡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显卡  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肯定是显卡坏了.我这边修到的都是显卡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95%都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显卡问题  修过多了  不过不是y450

网友:
嗯,大家都很明白嘛呵呵,就是显卡的问题啊,加焊一下先

网友:
绝对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把显卡BGA一下吧 ,不行的话就得换了

网友:
Y450是双显卡的吗?

网友:
显卡做下BGA,还没搞好就直接换卡!

网友:
先  BGA    再换

网友:
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换上去,故障依旧。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朋友,第一次能进系统吗,刷一下BIOS看,不行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把显存换了试试

网友:
换啦再说啊

网友:
显卡换了还一样啊     还就不怎么好搞了啊

网友:
我估计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挡logo有的硬盘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