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31 显一下无信号 就白屏 开关闪蓝 失控,刷程序解 ...
长城1931 显一下无信号 就白屏 开关闪蓝 失控,刷程序解决失控

楼主(2012-07-09):
长城1931 显一下无信号 就白屏 开关闪蓝 失控,刷程序解决失控,但还是显下无信号,后灰屏。
是程序不对 还是有其他有问题。
无信号

网友:
已经排除到是驱动板的问题。不想换通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研究下,有知道的吗。

网友:
长城的有通病的 驱动 和电容愿意坏

网友:
电容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怀疑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再重找驱动刷,解码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