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让人不可思议

楼主(2012-07-09):
昨天在师傅的指导下维修了一台神舟的笔记本,板号为:U40SA
刚开始的故障为上电不触发,就用万用表量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5V电杆的对地阴值只有20多欧姆,感觉着明显着不对,
就把PJ2断点切断后,发现是5V后级短路,这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常用到的烧鸡大法了,把电压调到5V左右,电流调到最少始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哪个元件发热,,气死我了,一口气之下把电流调到3安多,发现EC IT8512E特别热,,这时心里暗暗高兴,心想这凶手终于出来了,于是就把EC干掉,换上之后,5V不短了,发现电流第三下跳变已经有了,心想着亮机了,就插上外接显示器看下,傻了,怎么都不亮,,这时候就去问师傅,师傅看了之后,说着你把南桥重新换一个,原因

是电流再跳到第三下的时候,南桥特别烧手
这时候于是把南桥换了,换了之后这时心里暗暗高兴,心想这凶手终于出来了,于是就把EC干掉,换上之后,5V不短了,发现电流第三下跳变已经有了,心想着亮机了,就插上外接显示器看下,傻了,怎么都不亮,,这时候就去问师傅,师傅看了之后,说着你把南桥重新换一个,原因南桥不热了,这时候心想该亮机了,可是结果太让人伤心了,接外显还是不显,电流和之后是低了一点,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该亮机了,可就是还不亮,,按下显卡还是不行,于是再次请师傅请教,师傅看了之后也有点不可思议,他说根据他的经验,你把显卡重新做下,唉,都做了两个大件了,还要再做一下,这时候就有点不相信了,不过没办法,还是重做一下, 这个是ATI的显卡,,二十分钟后,显卡做好了,上BGA,几分钟后,插上外显,LOGO出来了,唉真让人把心放下来了,唉你说这容易吗,给维修人员提个醒,以后再接到神舟笔记本的时候价钱一定要报高点,这个因为是同行送过来的,才收两百元,,
终结:维修的时候经验很重要,只要大胆去尝试,心要细,才可以真正的成为维修!

网友:
上面说错了板号,是U40SA1

U40SA1 U41SA1-b-0408.pdf

网友:
应该是被雷击的机器吧,显卡应该是拆机的时候搞的虚焊了

网友:
学习你的经验了,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想请叫一下 最后有没有判断SB是否坏了! 我看你上面说的  电流已经跳了三下了(也就意味着在开始自检了 )我估计SB可能没有坏

网友:
好担心这机器会返修

网友:
中国神舟。。。。无可匹敌

网友:
有时候觉得电路重要,有时候又觉得三板斧也重要.呵呵.

网友:
烂板子,会不会返修

网友:
神舟电脑一般换换小东西就接下来修修,神舟的板经不起则疼

网友:
先加焊在说啊,重直太麻烦了

网友:
   尼玛  太厉害了。。。。     楼主  烧鸡大发 怎么用的呀。。。   是把有短路嫌疑的电路  接上电吗?  是这样烧吗?

网友:
你的维修过程也没用上图纸啊。上图干啥啊。

网友:
不容易呀学习了

网友:
照 你这样烧鸡,十机必死,5V再3A电流,多大功率了,南桥不挂才搞,不会搞就不要乱搞,人为扩大了故障,那板是相当的难修,报废的机率也是相当大

网友:
en shi de ya,gang kai shi dian liu bu yao tai da

网友:
这板真的很差呀,换显卡有时候也莫明的不行

网友:
呵呵  烧鸡大法 真是大法呀

网友:
我想说的是 你师父很强大

网友:
报的这价,太坑爹了...

网友:
这种扳子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