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大电容有一个215V另一个135V,绿线1.98V紫线是5V开不了机

楼主(2012-07-09):
长城电源大电容有一个215V另一个135V,绿线1.98V紫线是5V开不了机是要查那里啊

494  12脚只有6V

换了均衡电阻300V电压正常了, 下一步要检查那里了啊?

网友:
检查那二个大电解和其均衡电阻是否良好再说。

网友:
215V的话,貌似超压了。

网友:
换两个大电容和两个恒压电阻。

网友:
肯定有一只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了均衡电阻300V电压正常了, 下一步要检查那里了啊?

网友A:
那就查辅助电源部分呀。

网友:
测下电容还有触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辅助电源部分呀。

辅助电源部分没坏啊   紫线都有5V出来

网友:
看着资料,然后查494部分电路

网友:
辅助电源出来2路,一路+5V给紫色线,一路+12V给TL494的12脚,也就是说,12脚应该有12V电压。

网友:
494的第12脚供电电压不正常,就往前面查。

网友B:
检查494  12脚电容50V47UF是否正常,该脚电压低时494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494  12脚电容50V47UF是否正常,该脚电压低时494不工作。

就是那个电容50V47UF有问题.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