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学苹果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7-09):
各位朋友我想了解下广州那里有学苹果笔记本维修的或者是专业的培训学校,麻烦指点下!

网友:
我以前想去学

网友:
会修这些一般的笔记本了,难道还要专门学修苹果的?

网友:
学个平果干嘛··以后平果系列产品  肯定一路下滑···已经不是那么热销了···达到了巅峰了···有这个必要么?

网友:
先精修了普通笔记本,然后找个苹果量大的地方练,应该也可以

网友:
苹果虽然有点区别,但有图就怕它

网友:
上边打错,是不怕它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