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pire 3630雷击

楼主(2012-07-09):
ACER spire 3630雷击了
19v短路 网卡短路
修好短路(已经拆掉)后,侧机各个电压都已经出来
电流跑到1.27A不跳,上不上内存一样
诊断卡跑 00-d3
在线等支招

网友:
求个高手支招啊 !

网友:
SB干掉,应该是雷击的吧!

网友:
没仔细审题果然是雷击的,SB干掉吧!

网友A:
取网卡时,看看有没有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网卡时,看看有没有连锡

刚才看看 没有 为了排除我有处理了一下 确认没有连 故障依旧
感谢回帖

网友B:
如果一个主板
把网卡拆掉 会对亮机有影响吗v

网友C:
   尼玛   查查  内存了。。。。   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个主板
把网卡拆掉 会对亮机有影响吗v

应该不会的,它是单独的,对系统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尼玛   查查  内存了。。。。   草

内存正常 也换过了
打阻值侧过了 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也有了
请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个主板
把网卡拆掉 会对亮机有影响吗v

拆了网卡对亮机无影响

网友D:
插个CPU和内存假负载看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个CPU和内存假负载看看阻值正常不

好的我试试 对于电有不开机确实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网卡对亮机无影响

谢谢

网友:
雷击的不好说,小弟收上有台HP511雷击的南桥网卡都换了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出各路电压就干SB啊 ?
u口对地阻值正常

就是各路电压都出了才干SB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能跑到1.27A,应该还有地方短路吧!

是啊 我好好找下今晚

网友:
看是不是少东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各路电压都出了才干SB

是啊 可是为什么呢???可否告知

网友:
有些人净出馊主意:不过内存干南桥?
有没搞错?!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啊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同样的  最后把SB换了  就好了

网友F:
既然硬启动没问题,有没有考虑软启动呢,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硬启动没问题,有没有考虑软启动呢,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哎  硬启动的好修 软启动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
这两天雷击的机器真多哦!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G:
复位啊! 时钟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复位啊! 时钟啊有吗

今天忙没修那个  复位有了 时钟测了(只有万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