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笔记本就是不充电

楼主(2012-07-09):
一台Y450笔记本,用电池可以正常用,,就是接适配器不充电,,直接更换了电池充放电小板(电池板),,还是一样,,系统下检测不到电池,,但是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上的时候拔适配器也不关机(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电池更换过状况一样,不知道从何下手,哪位大侠帮分析分析  补充一下,接适配器电池充电灯也不亮

网友:
EC也换掉!

网友:
有遇到过主板那个接口,开焊的。插小板那里

网友:
恩,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先换掉吧

网友(点评):
充电芯片是不是在电池板上?我整个电池板换新的了

网友:
查图看看还没查,谁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查隔离保护那的线路啊

网友:
ec没有认到电池,看看I2C总线

网友:
EC的问题   我貌似修过一台

网友:
充电电路查一下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