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今天接了几块P43K的主板,大多数是通不了电,插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但是用手碰一下南桥晶振,就可以开机正常跑马,不碰它就开不了机,换掉晶振和那个小电容,当时可以开机,但是过了一会又回原样了,请问那个高手有没碰到过,请指示一下,
开不了机

网友:
不检查IO和COMS电路啊啊~1

网友:
南桥问题吧 你试着压下南桥会不会开机跑码

网友:
一般南桥问题 用水洗下后吹干 有可能会好

网友:
考虑南桥啊 楼主

网友:
是不是加焊一下南桥呀

网友:
晶振有点热的时候就可以开机

网友:
加焊南桥后,洗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我试试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