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560-NA黑屏

楼主(2012-07-09):
拆开看见电容全鼓包   换了电容后 故障依然存在
然后 以为是5707   但换了5707 故障依然存在
高压包的  虚焊也补过了

网友:
查一下高压供电的保险是否断了

网友A:
外接灯管试试先区分开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算了!

网友B:
黑屏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按键有没有用,,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是否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按键有没有用,,看电压是不是正常,,是否有跳变

灯黄色   按键好的  12  5   V正常  我郁闷

网友:
再说详细点啊

网友C:
你还没搞明白是灯管还是高压,你先搞明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搞明白是灯管还是高压,你先搞明白再说。

高压问题   灯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试试先区分开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高压问题   灯管好的

网友:
继续5V12V都正常 外接高压条试就知道了!还黑屏的话的 查按键跟驱动板

网友:
高压问题可以分两步1开机一点亮也没有,先查保险。因为只有没电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2开机能看到屏幕亮一下这就要查高压的相关电路,如6只三极管,变压器,电容等等。如果这些没有问题还要查on/off开关的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