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来帮忙 华硕P5KPL-AM SE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7-09):
华硕P5KPL-AM SE 进系统黑屏     走到该出现滚动条时就黑了  不显示了   显示器信号灯显示有信号    内存换过了  硬盘换过了  CPU也换过了    还是如此   求大家帮忙    该怎么办   主板电容都是好的  放电 跳线都试过了  是主板那部分出问题了     急急急

网友:
系统有问题没  进一下PE试试

网友:
硬盘线....纯属臆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XP PE不行   进W7的可以    怎么个情况     怎么办

WIN7是系统 还是PE呀?   他原来是什么系统呀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分辨率高了,进VGA模式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如果安全模式可以进,就把那些声显网一个一个屏蔽找找吧。

网友:
W7PE可以进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独显集显都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