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显示器自动弹出对比度菜单

楼主(2012-07-09):
联想LXM-L17AB显示器开机一会就自动弹出对比度菜单,好像是调高亮度的那个键一直被按下去一样。此时按显示器开关键也无法关闭显示器。

拆机测量按键板上的5个开关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请教下这种情况是不是驱动板得问题,还是我测量开关的方法不对

网友:
5个按键量出来都没有问题也不代表确实没有问题,,你可以把按键全部换掉再试试,,不行的话在考虑驱动板!!

网友:
漏电有时候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直接换了试吧

网友:
必须换开关。实在不想换你可以拔掉开关连接线再开机看看问题是否已消失若问题已不存在了那么你必须把开关换掉。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把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通常换了这5个微动开关就好了。

网友:
要想确定故障点,可以检测按键板输出点的电压是否稳定来判断,有时候不一定是按键漏电,过孔的电阻不稳定也会这样

网友:
按键坏有些是测不出来的,换按键再说。

网友:
一般先把健换了  几个键换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