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无待机

楼主(2012-07-09):
裸板检测无3 5V待机,公共点19V正常,昨天无意间点EC晶振 出来3V 5V。换了晶振还是不行,最后把EC换掉 开机正常 试了一下午都没问题,今天早上又出现老问题。郁闷了 电源检测灯不亮。
电源

网友:
最讨厌这种神经病的机了

网友:
线路有漏电啊

网友:
换EC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可能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你查一下子过保护隔离电路没有,还有看一下子系统供电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