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电流跑0.8掉电!????

楼主(2012-07-09):
最高跑1.1A然后又跳到0.75左右。然后升到0.83  然后就掉电到待机状态了,内存换过了,不行,I3的,内存是走北桥还是走CPU的。
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大虾们。支支招

网友:
故障解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放SCOM电池。OK。

网友:
是自动开机么?想不到问题原来是这么简单。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网友:
联想有许多是CMOS设置故障的。

网友:
联想好多机都是BIOS电池放电可以解决的。。。如果不行就是主板有断

网友(2012-11-21):
楼主运气真好。
最怕断线的板子

网友:
放电放电、话说有时候还的看下跳线帽

网友(2013-01-21):
换显卡芯片试下吧

网友:
为什么有些机器放电就好了呢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COMS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了。是因为上次保存的设备设置信息,因为人为操作不当,引起保存的信息有问题,还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我有一台Y460开机待机无电压。开机到0.5A就掉电!!没头绪请指点~~

网友(2014-09-18):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Y460开机待机无电压。开机到0.5A就掉电!!没头绪请指点~~

Y460不是待机就有3V 5V么 待机不正常还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CMOS电池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额

网友(2015-01-22):
我也遇到同样故障,但我放电了还是不行,电流停在0.8A无显,电压全部都有,复位也有,刷BIOS也不行,不知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