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待机0.03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2-07-09):
E420,待机电流0.03,无3V5V待机电压,不能触发,客户说用着用着自己关机了,再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应该就是不触发,有的机是要触发才有3.5V的

网友:
这机难搞了慢慢来吧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这样会不会bios有问题呢?这个主板待机有3V5V吗?

网友:
这主板有3。5V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先买个d95280试下再说。

网友:
通病,换系统单元芯片

网友:
待机芯片出问题啦
那芯片特别容易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