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14p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7-09):
hp   cq40 la-4114p 不触发求助
  待机0.06和0.07来回跳变  有时是0.05不跳变【 之前微短拆过网卡】       待机有3  5v      还有一个pl501电感有时是0.46v有时是0.16v   pl501是1.8vp
拉低开关键电压有跳变{能拉低}   PWRBTN_OUT#和EC_RSMRST#有3.3v   PWRBTN_OUT#有跳变
我想请问的是待机下那个1.8v有0.46v是否正常??
    cq40待机时有哪几个电压??
现在我该查南桥的条件吗??

待机0.06原来是pjp304被人断开了导致的

网友:
待机就3 5v不行换南桥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  bios、爱坏

网友:
4411s主板  hp机器对维修界贡献不小

网友:
应该是IO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哎。这种机子,真的很搞坏好多人哦。。问题真复杂

网友(2014-11-10):
HP的机子BIOS爱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