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Twins-HDTV主板点不亮,跑码NO-C

楼主(2012-07-09):
华擎775Twins-HDTV主板点不亮,小弟业余刚开始学习维修,有空的大佬乞求指点该如何去维修,谢过。。。
试板过程:主板眼测过没有明显烧过的痕迹,裸机加电CPU风扇正常运转;手摸CPU,北桥有发热,南桥手按上去有点发烫。测试卡3.3V,+12V,-12V,CLK灯长亮,IRDY,FRAME,RST灯间断闪亮,原BIOS跑码NO-C,奇冠码07FF:意思是检测到多次复位信号,没收到BIOS代码
我应该先走哪一步,俺没刷BIOS的工具,就一个测试卡,一个万用表,一个吹风机,一把电烙铁,装备简单点,将就将就。。

网友:
我只是路过来学习的,帮顶,坐等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
风吹吹,野茫茫。。。。。。满地黄金捡钱忙,唉没人关照俺这个穷小弟。。。。。。。。

网友:
测下全板上的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再刷下BIOS后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正在寻找资料学习如何测试主板关键点电压。。

建议你买一些主板的测试卡,如CPU卡,PCI-E卡,PCI卡,还有内存测试卡等,在这些卡有相应的测点,量出来看它们的电压、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A:
打PCI A14的阻值才9欧,这能不能确定南桥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PCI A14的阻值才9欧,这能不能确定南桥烧坏了?

不一定哦。你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你测电压是多少?

测A14的电压为3.36V,好像电压是正常吧

网友:
换个IO就好了,百分百

网友(2013-01-12):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个板,刷了BIOS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鸟板MAC地址丢失,每次开机要按F1

网友(2013-04-28):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板.收到的时候还是好好地装系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断了一下电就点不亮了.电压测了个便没有发现那个地方电压不对.拿到没用办法不敢乱动啊.

网友:
想成为正式会员真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