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坏了一台显示器

楼主(2012-07-09):
最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显示几秒就关闭,判断是灯管问题,师傅说可以在外面加一根灯管,套上热缩管一样用,但是没有听师傅的,拆开屏幕换了灯管,按上去之后,悲催了,花屏了,已经判断出是液晶屏幕上的软排线断了,没办法了,认倒霉吧

400块买个教训……

我上班第三天搞裂客户一个17寸显示器 第十一天搞爆直接自己笔记本14寸 那个心情啊...... 现在还是记忆犹新

网友:
我修了2年显示器了也没弄烂过屏·~~小心一点就没事咯!
hjq
屏线可以用硅橡胶烙铁焊接.不过你师傅确实是高手中的高手,让你外接灯管用....
我第一次拆屏就把屏模组给弄坏了 但是不用赔钱呵呵 。 自家东西可以返厂
深表同情啊,换灯管是有风险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好像能焊好的,,论坛好像有这样的帖子你找找看,,不知道行不行,,我没有试过

网友:
善了个哉的,换灯管是细活,尽量小心,能简单尽量简单

网友:
如果可以还是报个风险好些...

网友(点评):
LZ头像很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像真个性啊……

艹,别老看我头像,,屏坏了最省的方法还是去TB买一个坏屏装上去,告知客户屏坏不能修复,,看能不能忽悠过去……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将心比心,哪天你自家的东西被修坏了,忽悠你你可以接受?

网友:
维修 害死胆大的 小心为妙 前段时间也搞坏个屏幕

网友: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艹,别老看我头像,,屏坏了最省的方法还是去TB买一个坏屏装上去,告知客户屏坏不能修复,,看能不能忽悠 ...

忽悠不过去,客户原来从来不花屏 现在花屏了 怎么忽悠呢?

网友(点评):
买一个坏屏啊,,只要不花屏的

网友C:
郁闷 你就说屏坏了啊  修不好 要换屏啊  忽悠都不会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郁闷 你就说屏坏了啊  修不好 要换屏啊  忽悠都不会 啊

……怎么说?原来亮5秒就关闭,现在花屏

网友:
你弄成原来开机就暗屏就行了。

网友:
故障要复原 比修好都困难吧

网友:
曾经换过一台15的,把屏搞爆了,到现在换灯管也有阴影!

网友:
这也是一个教训,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
细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必须地

网友D:
呵呵 教你个办法  我换灯管不拆屏 直接灯管2边挖个小洞把灯管抽出来 把新的插进去 万无一失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5.0
台式机弄不巧会爆屏的

网友:
挖洞 你也要把外框拆掉 说的简单 又不是笔记本

网友:
直接弄起亮1秒钟

网友:
都有同样的经历  可以叠几层纸垫上拿烙铁加温软线试试 如果断线就完蛋了

网友:
楼主真倒霉哈

网友:
师傅告诉的话总当耳旁风,不听要付出代价的,那是多年来经验的总结,不得不信啊。

网友:
还是赔钱赚信誉吧 毕竟客户不懂 保不齐有懂的朋友,主要是别说把屏弄坏了。偷偷的换个好的上去。换灯管钱照收。

网友:
我也弄坏过一台明基的19寸,不过是自己的,无论笔记本还是液晶显示器,那相连的软排线相当脆弱的,那些烂卡扣也相当容易坏的。真的要非常小心,不小心就会搞坏,免得修复不了。

网友:
我师傅从来不让我换灯管的!!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否则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
说来说去还得小心在小心!!

网友:
看见你的贴,想起曾经的我。唉。。。最后买了个旧屏装上去收灯管的钱。

网友:
刻骨铭心过后就有经验有进步了,我昨天被一台山寨的LG搞得几近崩溃,刚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换过之后才知道不是灯管,点灯时可以看到光线很亮,但是屏幕就是没有白光亮起,只能看到边角有一点点微弱的光,接信号后图像却能正常显示。屏上标的是22寸,用22的灯管两头却长出了一小截,一般的屏背光的塑料底板是平面的,而这个屏却是斜面的,侧面像个梯形,难装的要命,前后拆了四次最后才装好,还搞断了四根灯管,真想一把锤子把它给废了。装好试机发现屏上多了两个明显的黑点,应该是什么灰尘没吹干净,也没有力气和耐心再去整了。这次可长经验了,下次再遇到灯管的问题能不拆就不拆能打洞就打洞

网友:
从来都是师傅换灯管,以后自己当师傅了得小心点……

网友:
换灯管确实有风险特别有些屏跟框有间隙 最容易把屏搞挂 看下哪里都OK了再放外面铁框 拆得时间一般无碍 小心使得万年船 !

网友:
我都不敢  换  换坏 就的赔

网友:
不要忽悠顾客,事情讲明白就行,你自己买个新19才210 ,你收他个灯管钱120,花90块钱买个教训。不然的话顾客找别人修你的路不断了?

网友:
我换灯管会漏光。伤不起呀

网友:
换灯管是最要小心的。一个不注意就几百没有了。

网友:
楼主同情你花钱买教训值得,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情况是可以修好的。在广东花几十元可以搞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一般如果是四灯管的,坏一根,直接外接个14寸灯管外面,电胶布包住,固定.OK搞定,收换灯管的钱,速度快,风险小,而且其它灯管再次坏的概率不高.

网友:
自从换灯管被我干掉几个屏以后  灯管我就不换  外接或加负载   屏碎伤不起啊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灯管加在外面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教你个办法  我换灯管不拆屏 直接灯管2边挖个小洞把灯管抽出来 把新的插进去 万无一失

铁皮直接剪掉 我换的就是笔记本的 台式的还没换过

网友:
是啊。换灯管一定小小心啊

网友E:
第一次修回收的15寸液晶。由于以前没修过液晶所以换灯管搞破一个屏。 从那以后帮别人修就在没搞坏过屏。  不会换就先拿自己的屏练手。以后修就不会搞坏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修回收的15寸液晶。由于以前没修过液晶所以换灯管搞破一个屏。 从那以后帮别人修就在没搞坏过屏。  不 ...

写写版主指点

网友:
换灯管弄坏过两个屏一台不用陪另一台陪了20大洋

网友:
关键就是自己粗心大意,小心一点,手脚轻点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