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诊断卡跑17无显

楼主(2012-07-09):
hp dv3 诊断卡跑17无显,查+LCDVDD无电压,重新做过显卡后,必须插上屏线电压才出来,然后开机都正常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现在又不行了,+LCDVDD又没电压了,现在不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另外这台机用可调电源,待机有电压,不能触发,用其它的HP适配器都是不能触发,唯独用客户的才可以。

网友:
补充一下,此机为I3CPU,显卡是ATI的,板号LA-4743P

网友:
把显存重新焊过了,好了,客户差不多拿走一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