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篡键。

楼主(2012-07-09):
我这有台宏基4720Z,键盘篡键,IO、键盘、旁边的排阻都换了,现象还是一样,我把键盘接口到IO的引脚全侧过了,也没发现问题,我已经没辙了,知道的师傅们帮帮忙,谢了!  IO是WPC8769LDG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事啊

网友:
键盘代换过了吗

网友:
键盘挂了,换键盘试试。

网友A:
键盘问题吧 换键盘看看 清理一下接口

网友:
换EC 没话说

网友:
大哥,看清楚,我上面写了,换过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问题吧 换键盘看看 清理一下接口

键盘,IO,都换过了,现象一样呀!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下面的绝缘没做好  把键盘拿下来在试  看下怎么样

网友B:
兄弟啊、你都没有拿替换键盘去试就开始动主板、你是不是有点草率啊?像这种情况先不要考虑主板、先找个键盘试试看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如果键盘换过还是一样你就换个系统试一下、系统有问题也会引起窜键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你都没有拿替换键盘去试就开始动主板、你是不是有点草率啊?像这种情况先不要考虑主板、先找个键盘 ...

哎,不知道我语言表达不清楚还是怎么的,贴上我说的很清楚,【键盘、IO、旁边的排阻我都换过了,】现象还是一样,看下我打的标点符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不知道我语言表达不清楚还是怎么的,贴上我说的很清楚,【键盘、IO、旁边的排阻我都换过了,】现象还 ...

你眼睛有问题?没看到下面补充的?

网友:
应该不会啊   该换了都换了  ~键盘接口检查过没

网友:
你EC连锡了  没换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换键盘就好了,你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