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G31M-S2风扇转一下就停修复记

楼主(2012-07-09):
主板型号和故障如题
风扇转一下就停肯定是哪里短路导致电源保护,拔掉4P12V供电不保护。打4P12V供电接口对地阻值正常,分别打8个供电管,发现其中一个上管DSG全通。
凶手就是它了(靠近6612那个是上管),在一块XBOX板料上拆了个CPU供电的上管装上去,上电跑码。
如果在这里修复的话我就不发了,问题随之而来,主板会偶尔发出吱吱的叫声,有时是持续的,但有时又没有,且主板极不稳定,会死机。
技术有限公司,马上进入盲目维修伏态,怀疑那六个6V/560UF固态电容坏掉而引起的,全部换掉,结果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还是踏实点吧。方案:ISL6334主控+3*ISL6612驱动+1*ISL6622驱动四相供电(开始还怀疑是不是这个6622被别人换错了但又看不出焊接过的痕迹,后来在一片GA-EP43上也看到了这个方案),示波器打前三个6612驱动的上下管G极波形如图 ,但当打到6622的上下管G极波形时发现非常多的杂波(因维修时没拍图,后来没办法还原原来的故障,没图),这个时候首先怀疑6622坏,换后还是一样,查其外围电路,发现其中一个2R2阻值不对
换后马上安静,也不死机了,故障修复。
后话:后来把原来的电阻装回去也没办法还原原来的故障,上下管G极波形一条直线,声音也没了,但就仍然不稳定。

网友:
直接打场管的控制极的阻值,很快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
这种故障考验维修的耐性了。

楼主厉害,听到这种声音的,修到感觉就有点头大。

网友:
j见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可惜无米买示波!

网友:
台式机用笔记本的MOS管。

网友(点评):
现在技嘉的板子都是八脚MOS管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请问一下,在主板上的电阻怎么样看它的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如果不会看阻值,请到新手区学习,检测的话,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只有小的电阻20欧以内较为可靠。

网友:
示波器看来很不错,有时间也买个用用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呀!雾里看花呀!

网友:
这个2R2出问题的还真不少,顶一个!

网友:
我一客户电源烧了,后来换了个新电源后 高低端管就开始吱吱的响随着硬盘读写的灯亮才响不亮就不响(已经确认不是硬盘响)。换了快一星期了没听客户说有问题呢,不知道是电源的事儿还是他的主板也出故障了

网友:
不错,不过有个疑问:如果某个上管的DS短路了,那你用表在其他上管测DS,一样是短路的啊,你怎么这么简单就肯定是这个管?我就是用可调电源烧机的

我修的都是上了电才短路的多啊,软击穿.

网友:
  有料好说

网友:
有短路现象。烧管一定要换IC才行的。,还有小电阻和小电容也要确认一下,

网友:
对我有启发,谢谢,你真行

网友:
DS短路,要么拆,要么烧,还真没其它办法,但我见得多的都是SG也短路的,单DS短路的很少,也许我修得少吧,但一般情况下都是DSG全通的。而且那声音是电感发出来的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是不是只能瞎蒙?

网友:
有点绕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工具齐全还是必须的啊

网友A:
那个2R2的电阻在哪一路上啊?
无双鸟
isl 6622那一路上的,其实任何一路都有可能导致这一故障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R2的电阻在哪一路上啊?
isl 6622那一路上的,其实任何一路都有可能导致这一故障

网友:
还是很小心哦。。。值得表扬。。。

网友:
主板怪病太多,维修费用又低,现在一部分客户都不修了有的直接换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太给力,维修人都有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