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HW191A 按键板灯不亮!

楼主(2012-07-09):
今天收到瀚视奇 HW191A 显示器,故障:按键板灯不亮!拆开后,有13V,5V 的电压!说明电源板是好的,就是按键板灯不亮,也没有开启控制!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按键是否漏电短路;正常的话,应该MCU没有工作,查查驱动板的供电3.3V、2.5V或1.8V电压是否正常、晶振、复位等

网友:
查过了,驱动板没有供电3.3V!应该在哪里原因?只有5V 的电压

网友(点评):
哥哥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查过了,驱动板没有供电3.3V,只有5V 的电压!在哪里问题呢?

网友:
19寸应该有啊,看看有没有1084、1117之类的DC变换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过了,驱动板没有供电3.3V,只有5V 的电压!在哪里问题呢?

换5V转换3.3V的管子再说。

网友:
测一下按键板的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路有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