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液晶开机亮一下就灭故障

楼主(2012-07-09):
优派的va721液晶里边b13101a这个去保护谁知道是哪个脚,如何接,现在是开关亮一下就灭,谢谢

或者碰到这种故障具体该怎么维修,之前一直是外界高压板的,。想学习下,需要检测什么原件之类的

网友:
照片中,400伏大电容好像坏了

网友:
先外接灯管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外接灯管还灭的话就是高压板问题,反之就是灯管问题,去保护虽然剩了成本,又方便,但要看情况,闪一下就灭进来修好,,时间久才灭(2小时以上)才考虑去保护,,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灯管的可能要大些吧,

网友:
是不是C5707坏了

网友:
高压电容漏电

网友:
还是先外接灯管试试将故障隔离确定是灯管就换灯管是高压问题再研究高压的问题。

网友:
你先排除屏灯管老化的原因,然后这个板出现高压保护有几处都是需要重点检查,也属于通病了吧。
以下红圈处重点检查,背面的应该还有贴片的C5707也好好查查,以上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网友:
C5707可能性大,万用表一测就知道有没有击穿

网友:
你先排除屏灯管老化的原因,然后这个板出现高压保护有几处都是需要重点检查,也属于通病了吧。
以下红圈处重点检查,背面的应该还有贴片的C5707也好好查查,以上仅供参考~祝你好运!
       七楼分析很到位,

网友:
同意四楼和八楼的说法。

网友:
大电容 换了     在测量下  c5707有没有损坏

网友:
最好是别用去保护的,这样修好了过不了多久就会闪

网友:
外接灯管 试下  看是否正常 正常就是高压板的原因

网友:
高压电源一体板,高压线圈,场管周围已烧黄,出现这情况,我都换.修好也用不到多久.要去保护就更不要干了.

网友:
我是看客户给的修理价格来定,低就修修给他用,高就帮他全换新

网友:
7楼讲的很对!别动不动去保护!我现在看到去保护的人都想杀了!!

网友:
lz又没说开关灯还亮着 怎么会是高压和灯管呢   我看是电源板不行吧 应该有什么元件损坏了

网友:
电容问题把    把电容全都换拉

网友:
我好像看见大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