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集显故障

楼主(2012-07-09):
一台V3000的机子,客户送机来说开机不显,有时又可以显,开机不显的时候,但是快到了进系统时就有显了,有时白屏。开机插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能显示的时候进系统跑3D都没事,就是开机的时候时亮时不亮,哪们高手们修过这样的问题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有换过屏或屏线吗,感觉它出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
有时候是虚焊引起的,你进系统后多跑一会3D,然后关机,马上接着开,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虚焊引起的,你进系统后多跑一会3D,然后关机,马上接着开,看正常不。

只要开起来了都是正常的,随便怎么用都没有异常。外接是都可以亮的

网友:
是INTEL还是AMD,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上正解,屏线问题  换过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开起来了都是正常的,随便怎么用都没有异常。外接是都可以亮的

我的意思是是把机器烧热了再关机、开机看是不是也要到快进系统的时候才显。

网友:
搞它南桥屁屁看一下

网友:
桥问题 LCDS线路

网友:
屏供电不足 屏没工作

网友:
量下LCD S线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