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加电掉电.

楼主(2012-07-09):
4411s加电掉电,英特独显,电流跑到0.83然后几秒就掉电,偶尔重启。CUP供电什么的都有,发现插上电源,电源的那个灯不亮,由EC控制,但是不知道怎么查了,有没有谁有过类似次状的经验?无进水,无摔痕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北桥 这个北桥容易坏

网友:
只修过进水的,网卡坏了,别的还没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 这个北桥容易坏

网友:
哇靠,单看这电流好像0.83A硬启动都过了CPU都开始寻址了。

网友:
这机器就见过cpu 坏的特多
其他的少见。。。。。。。。。。。。。。。。。。。。。。。。。。。。

网友:
查一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机器是否进水啊? 测量各个电感短路没有 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4411S是因特尔的吧、 还是AMD得。。如果是AMD得就杀 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本子没有修过北桥的吧,965的

因特的吗?这个到是不容易坏。不过现象接近北桥。应该没有过内存吧。测供电时钟,加焊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411S是因特尔的吧、 还是AMD得。。如果是AMD得就杀 底座。。

唉,英特的啊

网友:
BIOS EC 先从小的干起、、、

网友:
我的也是  电流到1.3反复重启 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