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 边角发黄

楼主(2012-07-09):
清华同方19寸液晶显示器,几秒就灭,现在改了通用高压板,显示器能点亮,但是灯管两个边角发黄,手摸很烫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直接这样改了,能交差吗?以后会不会再出问题?我目测了下原机的高压板上的电容那些没有鼓包的。

网友:
你点了多长时间烫死!灯管点时间长了都会烫手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就是返修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原灯管已老化,只有更换灯管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边角发黄有两种可能,1灯管老化2接触不良打火造成的,建议你拆机检查灯管是否有问题否则他会很快就回来找你。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 这样也好收钱 也放心

网友A:
给日本人修的话可以了,
但是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灯管打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日本人修的话可以了,
但是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灯管打火了!

嗯,确实是,4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品效益双赢,楼主可以心安理得了。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必须换灯管。。。那里坏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