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y450

楼主(2012-07-09):
非常奇怪的y450 有时候上到0.3掉电再按可以再开 有时候能开机   如果反复多按几次就开机了  求思路

网友:
看电压,桥都没过啊,加焊桥供电芯片,还有换桥供电的场管恩

网友A:
你指的是哪个桥 我原先换过显卡芯片的pwm芯片 还有场管 不过这个就奇怪了 我多按几次就能 正常开机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良,看加电0.3的时候,供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哪个桥 我原先换过显卡芯片的pwm芯片 还有场管 不过这个就奇怪了 我多按几次就能 正常开机了

一般是北桥供电吧,主要注意看看1.5V方面

网友:
哦好的饿

网友B:
能开机之后 跑下3D测试一下

网友:
有供电没有出来.可能须了接触不好.或者是那个料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之后 跑下3D测试一下

跑3d 没问题
现在就是 上电到0.3掉电 然后 多按几次 就能启动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仔细看供电啊。看掉电之前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C:
Y450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50好修不

不好修

网友:
CPU供电没有吧

网友:
显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D:
上次修到过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打显卡 打打打

网友:
不懂啊,求教

网友:
怕是电路哪里有腐蚀的零件吧.检查一下板,虚焊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到过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那是哪里坏了呢 我这个也是显卡供电问题 原先是 掉电 不能开机的 后来换了 pwm芯片后就这样子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主,主芯片的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仔细观察下供电,查下3.3VS电压出来了没 ?

网友:
绝对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U芯片加焊 北桥供电 加焊U做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测CPU供电.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桥附近的电容有漏电的吗

网友:
有芯片不稳定

网友:
加到0.3的时候   看看那里电压没出

网友:
这样就难搞了 我之前也遇到过的 不过最后是换的 10年测试的显卡  换09年全新的显卡没成功

网友:
这是Y450的通病,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那问题就在显卡了

网友(2012-08-09):
开不了的时候查一下3 5V的后续供电起来没有